求助康柏N610主板电路图 谢谢了!

楼主(2008-01-29):
急!!康柏N610主板电路图!!
故障现象电源板的MAX1632发烫

网友:
楼主编辑下你的帖子吧,把"跪"字去掉,免得被十三看到搞你的积分哦

网友:
谢谢2楼兄弟!
查出是在电源板的+5V输出(第三根针)对地短路,但不知道该电源输出到哪里,不能进一步查找故障。 多谢

网友:
本本很多都找不到图纸的 仔细跑跑线路也许会有希望   我今天就跑 好一块X40

网友:
谢谢本本版主,呵呵
这个线路怎么也找不出来啊,它是通过一个半孔,不知通过线路板的第几层传到何处了。。

网友(2008-08-19):
好象是指点杆插槽附近的7414门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