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G的SD的卡出错认400多兆 数据有救吗

楼主(2008-01-29):
1G的SD的卡 在相机里提示错误了 取出来连电脑上提示未格式化 进入恢复软件认到400多兆 试了多个恢复软件都是同样的现象 照片估计是没戏了吧 是不是卡坏了
电脑

网友:
就要图片?
直接用WINHEX按文件类型恢复!
必要的话放到相机里高级格式化一下 然后再用WINHEX恢复!

网友:
不一定,要看的,推荐用软件恢复一下,有傻瓜软件的,蛮好用的~~

网友(2009-05-24):
就是格之前也要先做好备份再格,FAT32格式的看看是不是DBR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