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23E的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8-01-29):
我是明基R23E的液晶显示器,貌似有些接触不良啊~  屏幕会随着我屏幕开合角度的不同明亮变化闪烁~ 多是会变暗,需要调整角度搞出个明亮的才方便用。

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我随便调调也变的亮,不过想弄清楚问题大不大,需要不需要我去售后拿修~

网友:
是屏本身的特点吧。不是什么问题吧。

网友(2010-01-17):
查查排线    看看是不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有的屏做的角度问题,排线也可以查有问题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网友:
是不是你的屏线松了啊??

网友:
是闪烁的话就是屏线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