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想换个内存条

楼主(2008-01-29):
请问,我有必要拆机开看内存具体是什么品牌的再去选择吗?
DDR333的任何牌子是不是都可以换进去? 哦,我是想再加个256M的内存条
原装的内存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一般是现代颗粒的内存 你加256的是不是有些小啊 想看内存不用拆整机看的 如果内存装在机器里面的话 想看就把背后带键盘标记的螺丝(4颗)拆下来拿了键盘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建议购买原装条,但是价格可能比较贵,一般用金士顿的比较好价格比HY只贵一点点,但是注意别买打磨过的条,够买时要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