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没声要怎么做

楼主(2008-01-29):
今天接到一台BENQ 没声要怎么做 没思路 跟系统没关系 外接也不行 客户说就是正常的用就没声音了
哪个高手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过
没声音

网友:
对了机子型号是 R53U

网友:
我的维修思路: 遇到没声音的机器,先在系统中排除驱动的问题,然后接耳机 听耳机是否有声音 要是也没有,就拆机查供电 包括喇叭口 耳机 口 声卡5V 和功放供电 一般在系统中可以认到声卡就很大可能是功放坏 也有例外具体 要仔细看的

网友:
可哪个是功放那个我都不知道了,可以告诉我具体点吗? 我接耳机也都是不可以的, 系统和驱动我都做了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
BOBO 我换了 9750了还是不行啊! 我测了有个5V的 接下来就麻木了

网友:
接着查晶振,声卡本身。南桥。耳机有音。喇叭无音才要查功放的

网友:
那个晶振 ? 耳机没声音 喇叭也没声音 声卡的话要怎么判断了? 是直接换一个吗?

网友:
认到声卡没声音就应该考虑功放和声卡本身 ,还有耳机口虚焊也会引起没声音 要仔细具体看情况的 要是不是知道哪个是功放建议你从最基础的芯片认识开始学起 不能都指望别人告诉你怎么做!等我买了相机就发些芯片的相片资料上来

网友:
太好了 BOBO 也很感谢 楼上的精汇 现在还没修出去了 要是修出来了 也会及时把坏东西告诉大家

网友:
笔记本右下角有没有声卡的图标啊,是打叉还是没有声卡图标.

网友:
声卡都有认到就是没声音耳机口 我也焊过了

网友:
把具体型号发上来 我明天上班后帮你查一下板子 最好把图片发过来

网友:
系统上显示的都一切正常的 BENQ Joybook R53U 太感谢所有的帮我的人 小弟在这真心的说谢谢
要是没修出去 我也很高兴

网友:
这块就是我的声卡 板了

网友:
1981B的吧? 换下看行不行?

网友:
看不清楚,换个19XX如果还不行,仔细看看接口有短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