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一次开机

楼主(2008-01-29):
我的是磐正8RDA3I PRO,近来不能正常启动,电源没问题,按开机钮,若主板的侦错灯立即显示“FF”,即使主板、硬盘、显卡、光驱等都通电,但主板不能输出,显示器无信号;若“CF”,主板电源灯才亮,于是也可以正常启动。(而且,电池是较新的,能正常启动的每次还需要点“F1”才行,但不需重设BIOS)。
因为这样,我的机子一直没有合上机箱,而且,按开始键显示“FF”电源灯不亮,只有拔下输入交流电源,再插上再试,反复N次才能正常启动。N次,是3次、10次、10多次不等,我感觉我此机的硬盘、显卡、光驱都因反复频繁通关电源而命不久矣。

那位达人 可以帮忙指点(原因)解决(问题)?

网友:
“超磐手”官方答复:
计算机启动直接显示“FF”代码,显示器无显示,引起故障的因素包括:主机电源、CPU、主板CPU供电电路。

目前,已替换法排除电源和CPU的可能,但主板一切元件未见异常(没有电解变样,没有电阻发黄)。

网友:
1刷BIOS,
2查供电
3查复位
4查时钟.

网友:
BIOS是最新的20050826版本。

怀疑是电容可能干涸的原因,焊下六个供电电容(6.3v3300uF),电容正常。
在路调换红黑表笔检测 输出MOS管(D412,6只,2上4下),上管S/D阻值差异极大(50欧姆、~渐大至500),下管S/D间阻值则很小,均为25欧姆左右。

这是下管(二路四只并联)中有坏管吗?(此板重复加电开机多次偶尔能开机)

网友:
学习中,看来是MOS管性能变化,造成电源供应不良。
  呵呵,我是猜的。。。。。。

网友:
BIOS电池是否没电了.或者说是电池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的N块主板 大部分都是华擎的 目前还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希望有人说下

网友:
我遇到过同样问题的主板
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盘正主板有些类故障,通常为南桥不良

网友:
BIOS电池没有问题。
此磐正8RDA3IPRO板重复加电开机多次偶尔能开机,南桥为nVIDIA的 MCP-RAID。
我是在路测试MOS管的S/D静态阻值,很小喔,这样正常吗?下管(二路四只并联)中是否有坏管?

若为南桥不良,是芯片质量问题吗?

网友:
那把四只下管拆下测量看看,有否坏的,或者干脆换四个新的上去看看正常了没有.

网友:
盘正的好多板子都这样的饿。。
刷BIOS试试,我有个朋友就是这个问题,冷天开机就死机,拿着热风枪开机就没问题,笑死我了,查了他一个星期,后面刷BIOS解决了!

网友:
单位上有两个主板不开机了,郁闷。一台都换了,除了主板。

网友:
继续求助:在路测试CPU供电电路的MOS管的S/D静态阻值,很小只有25欧姆左右,这样正常吗?下管(二路四只并联)中是否有坏管?

网友A:
如果不能开机,有办法  刷BIOS吗?

(我以正常的捷波魔冻KT880对比,发现CPU供电MOS下管的 在路 D S间 正反向 阻值确实也是很低约为20欧姆;本板装回电容后试机,通电第一次跑码“FF”,接着第二次 开始变为“CF”后不见进一步动作了。真不知何因)

网友:
我的主板美达845DT也是这样,但我是菜鸟,不会刷BIOS.并且我的电脑也没有软驱,不知道怎么刷??

网友:
看来这种故障现象很普遍呀。可是为什么没有更多高人愿意指点一二呢。

网友:
估计还是某点电压下降,如果开机后就一直正常了吧,试测一下MOS管,别处关机后不要切断总电源,下次开机能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能开机,有办法  刷BIOS吗?

(我以正常的捷波魔冻KT880对比,发现CPU供电MOS下管的 在路 D S间 正反向 阻值确实也是很低约为20欧姆;本板装回电容后试机,通电第一次跑码“FF”,接着第二次 开始 ...

拿到维修店用编程器刷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 遇到过这种问题, 有怀疑过南桥,可是还没有解决  待达人的指点

网友:
哎  我多有些看不懂  还要多多学习

网友(2008-03-12):
看来这种问题也真不好搞。碰到差不多同样问题而且悬而未决的朋友也不少呀!请大家有空顶顶,期待能者出现。

网友:
或者真的刷下BIOS就好了。不过自从我怀疑CPU供电问题把六只电解存在个别干涸焊下测试无不良后装回后,在开机竟然挡在CF了。已无法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