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 屏幕时亮时暗

楼主(2008-01-29):
1:进水机器,每次插适配器就自动开机,屏幕时亮时不亮,(键盘故障)
   2:换好键盘后以为高压条或屏线的问题,更换后,故障依旧,
   3:裸板开机每次都正常,   以为安装方法不正确,但是已重装了几遍了,还是不行,那位兄台修过这样的机器,指点指点。
   还是有经验的高呀,就是那个问题,把我害惨了,不过也学了一绝招。呵呵
问题已经解决 以后大家再遇到了就这么解决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  还是安装问题 告诉你个绝招    这个机器有通病的 即使没进水也会这样   把休眠开关洗干净或换掉就 好了  要不就干脆去掉 一次除根  绝对管用

网友:
是的,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把开关旱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