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把CPU插槽弄下来啊

楼主(2008-01-29):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想通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哪种?插针还是BGA?插针的话,直接用锡炉很方便,BGA的种的话要拆掉活动盖,下边预热,上边用热风枪吹

网友:
之前看過好像可以用返修台吹是嗎?
試看看

网友:
返修台应该是下BGA的种比较容易的撒,插针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而且返修台的价格……(神啊,你什么时候借偶个好点的返修台感觉下嘛)。

网友: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吧我是个小菜鸟啊没有那么多设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