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联想MCU

楼主(2008-01-29):
求助一个联想MCU源程序,型号为XH-GJ17L2,这台显示器我查了屏没有坏,无显视..开机屏是全灰色的,中间亮一点.怀疑是MCU坏

网友:
兄弟是做维修的吗?颇为外行的,这个故障MCU的可能性不高~~~~~~~~~~~~~~

网友:
这个MCU我这里有,但你要先确定是MCU的问题,这样MCU买回去才可以货到病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LXH-GJ17L2,这台显示器得MCU我哪有。网址www.cxgaoyabao.com  QQ478431398

网友:
怕是AD转换芯片有问题吧,再检查一下其外围元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