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主板时亮时不亮

楼主(2008-01-29):
我有一块845E的主板,有时开机可以亮(过一下子又不亮了,但CPU风扇还转,主板灯也亮),有时又不亮。郁闷!还有就是点不亮时,通过开关关机也不行!,一定要拔电源才可以!已经用替换法试过了。显卡,电源,内存,CPU,都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主板那一部分出了问题,还望各位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因为硬盘也坏了,所以就没有去修

爱问 -6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會不會是BIOS資料問題呀,升級一下BIOS應該可以解決吧

网友:
BIOS问题也会关不了机吗?也只能去试试看了。

网友:
检查一下看CPU 主供电的滤波电容有没有鼓

网友:
换个晶振试试,论坛里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帖子~个人认为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个主板更怪,是早期P4主板,支持SDRAM和DDR,机器时不时过不了内存,原来是用的DDR,接上跳线上SDRAM,能过,又取上跳线,上DDR,居然又能过,但不能维持多久,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几天,又不能过,重复以上过程,又是如此,不知是为什么

网友:
方便的话换个IO试看                             。。。

网友:
这个问题比烧桥还难

选从主板的主供部份查起,然后查每个的部件的供电,如果供电没有问就要查
每个部件的信号线路,主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