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磐英6E910GL-ML主板,重启鼠标无反映?

楼主(2008-01-30):
这块主板用着好好的,就是重启以后鼠标无反映?关机再开鸡又恢复正常,再重启又无反映?用的是光电鼠,换用滚珠的鼠标故障依然
重启

网友:
刷个BIOS试试。要不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
首先你进一下光盘启动,看看鼠标能不能用。确诊一下到底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硬件:查看鼠标查口周围的那几个排容是否性能不良,要是不行就换下IO试试
软件:最直接最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从做系统

网友:
系统重装,以后故障依旧.我说的开机以后的使用中鼠标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如果重启动的话,鼠标就没有反映了,在关机再开机又正常了

网友:
用usb鼠标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