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能保存分区信息

楼主(2008-01-30):
一块老掉牙的笔记本硬盘,型号是日立 DK226A-21.部分坏道,分区屏蔽掉之后发现总是不存不住新的分区信息。

有时候可以找到分区,可以装系统,但是关机一会以后可能就没有分区了。
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不知道,这有顶 ...............

孤帆远影 -5 请勿随意灌水

网友:
前几年的时候我修过一块和你一样的硬盘当时是硬盘感染了病毒,我觉得你最好低格一下试试。

网友:
发现不进行磁盘操作的话,分区基本可以保存,但是一旦复制稍多的文件,比如150M,再启动就找不到了

网友:
要是没人帮忙,只好放弃了

垃圾笔记本,超过8G的硬盘还不认,只好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