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702B二次升压问题

楼主(2008-01-30):
我一台LG702B最初是高压包坏了, 换后不接二次生压管(IRF630)有高压。图象不满屏,接上后就喀哒。喀哒的响,B+电压65V--0V跳变的
高压包我也又换了一个 ,还是一样。TDA4841SP我也换了,也无用。请大家帮帮忙 。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检查二次电源的滤波.及反馈电路.

网友:
升压放大电路你查到有坏件吗?例如升压管.升压二极管.还有升压推动管等.

网友:
你们说的那些都是好的 TDA4841SP 6脚(驱动输出)电压只有1.8V 好象资料上说8.5V左右 吸空6脚电压8V左右 块子我也换过 一样的

网友:
是不是推动630的一个小3极管呀 TAD4841的 6脚出经过一个电阻到它的基极

网友:
160伏47微法的电容,你换了吗?

网友:
注意一下升压电感,电感也是会烧的。我遇到过一次ACER 77G的,在论坛里,和你的现象差不多,查了好几次,最后确定是电感的问题。使用电感表测试后电感接近0。注意电感损坏使用
电阻档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我现在基本解决里  是高压包的反馈线 (到电原的) 接反了 但接反出这样的问题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哟

网友:
原因就在二次升压电路,1:可能是升压过高造成保护,查B+稳压反馈电路  2:则可能是二次升压电路纯在短路,更换二次升压电感试试。

网友(2008-08-18):
查  630    G 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