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可以把笔记本改成电视呢?

楼主(2008-01-30):
最好能够接受DVD信号,加的东西能够放在原来主机的肚子里面就最好了!

网友:
买一张PCMCIA的电视卡带视频输入就可以啊

网友:
如果不想要的电脑笔记本可以改的,大概在260元

网友:
晕, ;P 这样也行啊!呵呵....;P

方维 -5 恶意灌水

网友:
把买个本本的钱买成电视 哈哈 还能剩下不少

网友:
买个乐华的三合一驱动板,告诉对方你屏的型号,写好程序配好屏线高压板。就可以用好!
三合一电视板(附有摇控)160+屏线10元+高压板20元

网友:
视屏采集卡也可以吧,没有试过。不是道效果如何。

网友:
把主机挖出来 6楼兄弟的好东西放进去就行

网友(2008-04-25):
USB外置电视盒就行了

网友:
一直想有个把闭路电视转换成无线信号发射的东西,笔记本上用无线局域网卡来接收,我想会很好卖的,可惜咱水平低不能完成这个设想,想收电视怎么都得吧线拉上,麻烦还很不方便。

网友:
搞维修的整天埋头苦干,想想这些开阔思维,挺有意思,虽然不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