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拆数据线的技巧

楼主(2008-01-30):
笔记本上常见两种数据线,一种是两边卡子提起即可拆,另外一种接口比较复杂而且更小,不敢随便拆,请教大侠,请说细致些

网友:
如果有卡子的话一定要把卡子先松开,小心弄坏卡子。

网友:
另外一种还小一些的是直接往外拨的,有镊子夹住带塑料片的头,在用手指捏紧镊子和塑料片往外拨就可以了。

网友:
这些线是有标准的,可以买一些新的备用。有些机器比如索尼上用的软排线,质量很差,稍微多拨几次就没法用了。

网友:
其实这些东西设计出来就是可以拔插的 所以不必太害怕  只要仔细 认真  一般不会出问题的 带卡扣的只要拨开卡扣线很容易就出来了  至于你说的第2种  只要来着后面淡蓝色的硬塑料片就可以随意插拔了  记得刚开始拔的时候记住正反 做的多了就知道了  带卡扣的一般塑料排线正极(接触极)背向卡扣,小口的正极向窄的一边(小口没卡扣的一般在SONY多见,结构是一边宽一边窄,我记得是正极向窄的一边的) 至于会坏是正常的 塑料本身就会老化  所以不必因为怕坏就不敢动了

网友:
多拆几次就会了! 有卡口的就小心些就行了.

网友:
只是操作时  细心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