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笔记本资料速查

楼主(2008-01-30):
电源充电机制
从A,T,X系列开始,TP笔记本的充电机制已经变得更智能化。平时,随着时间过去,笔记本的电源都会自动放电,TP笔记本只会在电池电量低于95%的时候才会自动进行充电。因此你不用担心平时使用时它会自动进行充电,这比过去的600系列是好多了。过去一年多的一台T20实践证明,T系列的充电机制是完全可以依赖的。不用担心电池过充的问题。
充电过程
A、T、X系列充电时,充电器会先进行快速充电,这时开机显示的二极管(即左边第一个)是黄色的;充至80%的时候转入涓细电流慢充,这里二极管的颜色变得闪动的绿色;一直充满100%之后,就变成正常的稳定绿色了。锂电池的充电过程是恒压方式,开始充电不久即电压即会稳定下来,而电流则越来越小。
对应分辨率
VGA:640x480 SVGA:800x600 XGA:1024x768 SXGA:1280x1024 SXGA+:1400x1050 UXGA:1600x1200 QXGA:2048x1536 HalfXGA:1024x512 Apple:1152x864
IBM的编号规则
如T23-5KU-78-CYWWV,说明:它是属于T23系列的,2647是机型(Machine Type),5KU是模型(Model),其它它的最后一个字母代表专属的市场范围,已知的有C中国大陆,H香港,T台湾,A东南亚(如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等等),U美国,J日本等等;最后的7或12位则是机身的序列号了。不过我是想不明白IBM怎么会编得那么复杂就是了
如何设置ThinkPad键
先安装IBM的On Screen Display,重新启动后,运行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IBM\TPHOTKEY\8001,点菜单“编辑”>“增加数值”,“数值名”填:file,按“确认”,在“字符串”栏填上:你要运行的程序路径和文件名,如e:\foxmail\foxmail.exe,点“确认”退出注册表编辑器,即时生效!
查询你的机器是否经IBM正规销售渠道
www.pc.ibm.com/support?lang=...下面选中Include International warranty service availability in results。按Continue就会查询出来了,如果是正常的话,后面的页面会告诉你的机器是不否列入IBM的保修范围内了。补充:Model这个框可以不填的。
IBM ThinkPad: XTRA编号含义
2001年10月IBM宣布将ThinkPad的产品编号更改为"X、T、R、A"四大系列,IBM为了凑够在英文里表示"额外的、更佳的、更好的"的XTRA,将i系列更改为R系列。 据说,这次不仅仅是型号的改变,而且是一种理念的突破。 下表是XTRA的具体含义:  X Extreme portability 超轻、便携 面对很少在办公室的超级移动客户  T Thin and light for Travel 性能与便携性的完美结合 面对在办公室或随地办公室的高级移动客户  R Reliable, Affordable Mobility 经济易用 面对需要便携、易用以及合适价格的客户  A Alternative to Desktop 功能强大,高性能,桌面机的替代品 面对追求卓越性能的客户
如何使用数字键盘
按Shift+NumLk/ScrLk就可以激活数字键盘,即jkluio789这些按键对应的数字键。
双屏显示的使用(屏幕扩展)
T23等机型是可以使用双屏显示功能的,即屏幕扩展,但IBM提供的WIN2000的T23显卡驱动程序并不支持,而XP的驱动则可以。因此目前T23的机型只能在XP下使用双屏显示,具体做法就是(并不一定要这样的步骤,可以自己根据情况调整):  先连接好外接显示器,打开外接的显示器,然后把T23开机,在桌面点显示属性,在Settings一栏可以看到1,2这样的字样,选2即外接显示器,然后在下面的Extend my Windows desktop onto this monitor打上钩,然后调整好分辨率和颜色,点击Apply就可以了。使用时打开程序窗口,把这个窗口拉到笔记本显示屏之外,就会在外接显示器上显示出来了。  至于T22,21,20的机型应该跟这类似,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实践。
IBM快捷热键表
Fn+F3:关闭屏幕,StandBy模式(待机),显示器、硬盘、音频被关闭,移动鼠标或按任意键解除。  Fn+F4:进入待机,Suspend模式(挂起),所有的任务都被停止并且保存到内存中,除了内存之外所有的设备都被停止,按下Fn键一秒钟以上解除。  Fn+F7:切换显示输出(LCD,或外接,或同时显示),这是一个循环转换的过程。  Fn+12:Hibernate模式(休眠),所有的任务被停止,并且内存和当前状态被保存到硬盘中,系统关机。  Fn+Home/End:增大/减少屏幕亮度,共有七档。  Fn+PgUp:开关屏幕灯。
某些机型按Fn+F3不能关闭屏幕
在一些机型上如T22,运行WIN2000时按Fn+F3不能关闭屏幕,主要原因是Modem的驱动程序版本太低,把它升级到5.95以上通常会解决问题。
如何连接到电视机上观看
连好S端子线(建议先连接好再开笔记本),在本本的显示属性中打开TV输出(这一点非常重要),电视上会出现与笔记本同样的图像,不过笔记本的1024X768的分辨率在电视上不能完全显示,可以将其成800X600,搞定!
关闭显示屏长时间未使用恢复时花屏或黑屏   通常可以按Fn+F7切换显示输出模式可以解决;另外检查一下机器的BIOS版本是否太低,升级BIOS有时候也可以避免类似问题。
USB软驱不能启动
通常是BIOS中Config菜单下Floppy Drivers被设置为Disable了,把这个选项设置为Enable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