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X31、R40恢复中文版行货隐藏分区实战

楼主(2008-01-30):
在正式操作前,要先准备好可以恢复的硬盘,通常有三种情况
      一、没有分区的硬盘,这种情况最简单,直接安下面的恢复步骤进行恢复就行了;
      二、有分区但不含 HPA的硬盘,请先把分区去掉
      三、含有 HPA分区的硬盘,这种情况比较复杂,具体说明如下:
      删除隐藏分区
      X31/T40/R40 系列采用了新的恢复机制,名曰 AccessIBM ,又称 HPA(Hidden Protected
      Area,隐藏的保护区域)。这是在硬盘的最后部分划分出大约3GB的空间,用来存放恢复系统。机器启动的时候,按AccessIBM键来进行恢复。新的HPA恢复机制更安全,更快捷。如果要删除此区域来使用占用的空间,必须在BIOS设置中Security
      Predesktop Area设置为Disable,才能使用此占用的空间,占用的空间会以未分区的空间出现,可以用PQ或其它分区工具删除。
      删除此空间之后,机器启动时就无法按AccessIBM来进入恢复系统及相应设置,但可以直接按F1进入BIOS设置,按F12进入启动设备选择。
      删除后,再把整个硬盘做成一个大分区,然后再删除,这样做的目地是覆盖原 HPA的所有分区信息!最后一定要记得把BIOS里Predesktop
      Area设置为Normal,这点很重要!
      好了,现在您的 TP硬盘里没有任何的分区了,让我们开始恢复我们想要的HPA吧!
      用行货中文系统恢复盘 CD1启动您的TP,启动后一会儿应该会出现如下信息:
      “重新安装Product Recovery程序”
      IBM Product Recovery 程序原来包含在硬盘上的隐藏区域中,以使恢复操作可以执行,而不会有对任何其它介质的相关性。
      如里要在硬盘上重新安装 Product Recovery程序,就像该程序原来由IBM安装的那样,则必须现在操作。如果重新安装Product
      Recovery程序,会大约使用2.4GB的硬盘空间。
      是否重新安装 Product Recovery程序?(Y/N)[ ]”
      选择 Y后,系统提示如下:
      重新安装产品恢复程序
      该过程将需要几分种。在完成时,计算机将自动重新启动。然后,您可继续重新安装原始软件。
      按 Enter键继续
      重新安装产品恢复程序
      该过程将需要几分种。
      在完成时,计算机将自动重新启动。
      然后,您可继续重新安装原始软件。
      然后是依次恢复 CD2,3,4
      插入 IBM产品恢复CD2
      1 file(s) copied
      1 file(s) copied
      1 file(s) copied
      插入 IBM产品恢复CD3
      插入 IBM产品恢复CD4
      最后提示
      在驱动器上卸下所有软盘或 CD
      按 Enter键重新启动计算机。
      至此整个恢复过程完成
      现在您的 TP与中文行货没有什么区别了,呵呵
      现在在启动您的 TP时按F11或Access
      IBM键就会出现HPA恢复画面,用HPA里的系统恢复完系统后,就会出现刚购买的新机一样的注册画面了,如同刚出厂的行货机一样,而且在不改BIOS里的Predesktop
      Area设置的前提下,此HPA不可见,也不会被误删除。Access
      IBM及其它IBM厂家预装软件均为简体中文版,中文XP系统(SP1a)已注册,并可以直接点选windows update进行升级,一个字爽!呵呵。

网友:
看过了,不错的,顶你,希望可以用到
电脑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不错!

相当好。关键时候起作用。希望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