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5能否做无铅?

楼主(2008-01-30):
安泰信8205能否做无铅拆焊?想最近入手

网友:
可以作南桥,北桥不行.
而且一定要用上下同时加热的方法.

网友:
8205做无铅应该很勉强吧,8305做无铅是没问题的。

网友:
谢谢,原来用过朋友的旋转风的,感觉慢些但不会吹走小的元件。还是不错的。用烙铁换过主板电容,每次焊盘都感觉快要掉的样子,还是下决心买一台。

网友:
应该来说8205做无铅没问题,因为做有铅,一般8205的温度都设置在250度以下,无铅的话,350度总够了吧,8205的功率是1200W,而很多BGA返修台的上加热都只有300-600W

网友(2010-03-17):
我的8305就是一花瓶,现在成摆设了
850D也是带一个红钮,现在都习惯了,一直按下去。。。

网友:
我也想买8205

网友:
南北桥都可以做.我看过一维修点.还是用850吹.下陶瓷板加热,每天都做好几个BGA.且专修二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