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目前有没有一种软件修复坏道?

楼主(2008-01-30):
本人手上有好几个有坏道的80G,在此请教目前有没有一种软件修复坏道?

谢谢!

网友:
当然有了,MHDD,THDD,PC3K等等都可以

网友:
谢谢,版主,MHDD都不知道怎么用,晕死!

网友:
不建议新手动手修坏道,除非坏道极少,只有几个。否则很有可能把硬盘修成不认盘,甚至修到报废
MHDD修坏道修成不认盘的例子很多。

网友:
MHDD主要是将坏道加入G表, 隐藏坏道, 网上一堆教学, 不难的

网友:
主要是添加G表和P表,要么就砍头。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修复坏道,物理上的坏道是修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