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35芯片主板子開機跑"88"怎麼修呀

楼主(2008-01-30):
我是剛剛入門的學徒,IP35芯片主板子開機跑"88"應該從何處查起呀北橋已經查過了沒有問題,CPU也沒有問題

网友:
把你故障现象说清楚,把你机器主要芯片说清楚。你的‘88“是主板诊断卡吗?

网友:
‘88“是主板诊断卡,線線上剛下線的,不知從何下手,我是想針對跑“88”、“FF”的相關板子改從何下手,應該查些什麼

网友:
我的诊断卡是PI0050,主板是P35的,启动后卡上跑码是“AAAC”。应该是诊断卡不支持吧。

网友:
是的诊断卡是不支持的,我的板子是集成诊断卡的

网友:
没有经验。。。。。。。。。 不过你可以慢慢试试, 先上CPU跑什么码,再上内存跑什么码来判断问题出在那里。最好还是先刷一下BIOS  然后再查一下6大供电是否是正常的。

网友:
郁闷  88 是没有跑码呀 看错  和诊断卡上跑FF一个性质吧。

网友(2010-05-15):
这个好像是悍马ha01系列之类的主板吧  应该不是P35

网友(2012-01-07):
查主板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后刷新BIOS……

大哥 回帖子看下 这是08年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