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南桥问题

楼主(2008-01-30):
开机后南桥温度不高,但是做系统不走 。这时候的南桥温度很高。烫手。如果用做好的系统进入各,非常慢,这样的主板是 不是都主板的 南 桥穿了 ,不能 修了 有知道的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
801GB的南桥,高温正常.

网友:
如果不是南桥的问题,应该是硬盘的问题吧,以前也遇见过电源有问题,运行奇慢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