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正cm787z-b1不开机

楼主(2008-01-30):
方正cm787z-b1不开机
该机控制14v来开关机,现象是开机绿灯一闪后变红不开机,场块卸下后有高压一闪就没。
故认为电脑块,行无故障,场块肯定是好的。[原图纸没找到,和emc787类似]
大家帮我想一想是那的毛病。先谢谢了

网友:
方正显示器这种情况一般是ROM资料丢了.建议重写ROM资料.

网友:
先谢谢长风版主,我已经重写ROM资料,故障依旧,我是用编程器复制的原数据,块是新的。
是复制原数据还是必须重新找一个?

网友:
请版主再帮帮忙吧
重新找了一个写上后,故障依旧。如果排除ROM问题,还能哪部分有问题?

网友(2008-09-06):
跟我的机子一样的问题,我正头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