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场效应管和三极管?

楼主(2008-01-30):
请教各位大侠~~怎样区分
场效应管
和三级管~,论坛上说
三极管
有两个阻值,而场效应管就一个阻值,可是管体击穿,用万用表测的阻值都是2个啊,有没有别的办法区分啊。谢谢各位~~

网友:
论坛有此类帖子搜索一下看看吧

网友:
用电阻法基本可以判定,若遇管内击穿还是根据型号及标注来判别

网友:
外观上能区别吗,最好有图解。一般在CPU插座上面的应该是上面管?

网友(2009-08-14):
一般在CPU插座的左边和上边会有场效应管

网友:
一同学习 同样学习一下 到底怎么区分 等待高手来帮解答一下

网友:
在有就是 PHB 66NQ03 这是场效管吗?可以用什么替换呢?
N TB 90N02 这个也是吗?可以用什么替换呢?我测试一个主板。居然烧了2此管子了 哎~

网友:
测阻值法来区分时,不能在线测,只能拿下来测。平时也可以总结一下。还是好区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