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主板检测卡显示Ed,不亮——已解决

楼主(2008-01-30):
大家,谁见过检测卡显示Ed,不显示,不插内存报警显示d0,上内存跑一下后停一下EC后过Ed就停,喇叭响8下停一会再重复,主板为硕泰克845…………已解决,换爆电容后,刷BIOS,OK!
[
]
刷BIOS

网友:
好似是內存電路問題.............

网友:
碰到过一例是华擎主板,查内存供电!内存供电管软穿,造成电压低.

网友:
内存供电好像正常,2.49V,管没有换过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基本正常,客户送来的时候,有电容爆,爆的都换了

网友:
内存管换过还是一样………………还有别的思路吗?

网友:
楼主可以刷BLOS试下,硕泰克的

网友:
刚刚就在刷不知等会能过吗……………………

网友:
845的板子很是差劲啊!问题很多,在买一块比845强的吧!那个就自己留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巧!今天也有修到块SL的85LIR-C板,客户说也是换完爆浆电容后不亮,也是跑ED,也是刷BIOS搞定
,o(∩_∩)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