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BA植珠台完成了

楼主(2008-01-30):
以下是我的 GBA植珠台 材料是 高密度板+铝合金+PCB板

固定芯片的是铝合金材料,原料是CPU散热器的铝合金部分,将鳞片去掉后的最厚的部分,再请朋友加工而成,所以相对万用钢网来说有点小了,不过我有办法使用,呵呵

底座是由高密度板(我老爸是家具公司上班的,请他搞了块边角料,关键是这样的密度板厚,材料好)+4个4mm是长螺丝

固定钢网的是用的PCB板,这样的板加工方便(用美工刀就可以加工),关键是为了配合偏大的万用钢网,便于固定
方法是,PCB板中间开的孔比钢网的植珠范围小一点,这样牺牲一点不影响的,然后如图那样可以方便的固定纲网了,同时也方便更换其他规格的网

先将部分上传 接下来的还会继续的

网友:
楼主太强了,工艺不错。加工一套多少钱呀????

网友:
上了心片以后 并对齐钢网的网眼以后的效果

由于是手机拍的 效果很不理想 将就了 呵呵

网友:
你速度这么快啊 佩服 这套目前没花钱 材料都是废物利用的
至于加工费嘛 我是请朋友帮忙的 欠的是人情 无价啊 哈哈

网友:
真是太強了~連植珠台也DIY
這樣下來可以省很多錢~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有空咱们可以交流一下经验,呵呵。

网友:
做网架的那个很有启发性,不错。工艺上能改进一下就更好了,最好能装卸的。

网友:
出于装卸的问题 铝合金部分我是采用固定模式 和底座保持一定空间是为了方便将手指伸到里面去松紧划片固定螺丝的,我认为该部分完全可以做成固定模式的,以来在植珠的时候可以保持相对的稳定,而且在为取下的芯片去锡或是清理的时候也可以作为固定座(以前很多时候一个芯片单独放在桌子上,在去锡或是清理的时候,芯片也会移动,很不方便)

至于钢网的装卸问题,由于固定钢网的PCB是手工加工的,工艺不够,精确度就差很多了,所以采用引脚的方式将钢网固定,上面采用和PCB板的铜面焊接,下面不做焊接,可以随时将引脚拉直,来更换其他规格的网.
而且PCB板我这里还有,可以做到一网一板,材料相对比较丰富,而且加工起来不难,一把美工刀就可以完成了

当然工艺方面还要提高,现在正在考虑做一个不用将放好珠的芯片取下来 而直接在植珠台上就能使用风枪来上珠的,这样可以一气呵成.

网友:
楼主的创意不错.实在是太有才了. :D :D :D

网友:
昨天发现了一个新的 固定钢网的方法 由于手头比较忙 等空下来再上传新的图片

网友:
看了楼主的创意受益非浅啊!回头自己也DIY一个!期待楼主的新的刚网固定方法。

网友(2008-03-11):
hao dong xi a

王大修 -10 基地严禁灌水,下次严惩! 参照: http:/

网友:
不错不错,大力支持一下。万能钢网上如果套个模子(挡住不需要植锡球的孔),然后在芯片下方正中央再打一个孔,用一根长螺杆往上顶,用来调整芯片和钢网之间的距离,那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高手真的太多了,

网友:
真是很好啊。等楼主改进应该效果更好。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2009-04-21):
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