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 6E问题!

楼主(2008-01-30):
手上有两块6E盘都是用MHDD扫描出现无规律红绿块.ERASE后扫结果一样.每次扫红绿块位置都不一样.现已让我搞得不认盘了.
用ISA PC3000备出固件用MRT修复后回写还是不认!用同型号备的LDR加安全模式能认!求那们高人定点一二打开思路!谢谢!

网友:
如果有C,
进C区修复。。。。。。。。。。。。。。。。

网友:
用同型号的LDR加进去后
有检查校验和是否一样。看写测试能通过否
如果一样,检查模组、模块
坏的用你原来辈分的写进去

网友:
如果是这样,是负道区有坏道了,你用PCI的SA区检测,勾选下面的写零功能.修好负道后再写模块才有用.

网友:
先恢复四项试一下吧

网友:
直接进C启动。挂电好了。方便 简单 .......不用搞那些什么东西,
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