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冷不开机

楼主(2008-01-30):
最近坛子里有好多贴都是反映关于845系列天冷不开机的故障的,有技嘉的,也有杂牌的。不知是否也是设计上的问题,从技嘉网站上看到这幅图片,更产生了这种疑问。希望有相关经历的朋友,分享一下处理方法吧。

网友:
天冷不开机的现象有啊,现在好多nVIDIA GeForce 7050-630A(MCP68PV-NT)这个芯片的不开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过~这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知道的出来说下!谢谢!

网友:
国标的温度:10-30度.天冷有的计设上就是不能开机.
我打过联想的800,工作人员也是如是回答.
七彩虹的C61,冷不开机就闹得怪凶,结果供应商很爽快理换主板.

网友:
什么话啊,天冷不开机

网友: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晶体管的导电性受温度较大,温度愈高,晶体中产生的自由电子便愈多,载流子的数目愈多,半导体的导电性能也就愈好. 反之, 温度越低, 导电性能就降低,并且不同材料的晶体管对温度的影响也不一样, 所以有些电脑在低温时开不了。
最快的处理方法就是拿电风吹来吹啊吹

网友:
我的机子,也是可能天冷开不了机,具体情况如下。

天冷。我的电脑915芯片组的什么信步版主版。开机一下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一直要开个十下左右,就可以开机,开机后,关机再开就正常了。只要是一晚没有开机,早上就这样。

网友:
nVIDIA GeForce 7050天冷不开机?我们是总代啊,下个2008的BIOS可以解决这个BUG。

网友:
天冷不开机有时开机还有死机现象,这段时间是多,一般是设计问题

网友:
2008的BIOS可以解决吗?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布呀!

网友:
"天冷不开机"

我的电脑15度左右时就不能开机,查到最后没办法把硬盘换了,问题再也没有出现.

网友:
国标的温度:10-30度.天冷有的计设上就是不能开机.
我打过联想的800,工作人员也是如是回答.
七彩虹的C61,冷不开机就闹得怪凶,结果供应商很爽快理换主板.

你在复制!!!!!属于灌水!!!!,再有这样杀你分!!!!

网友:
来学习了! :D :D :D :D

欢迎学习,不鼓励灌水!

爱问 -4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实际上还是电路设计和材料方面的问题

一般和电容的联系比较多

网友:
會不會跟power有關呢?
換看看也許有效喔!

网友A:
我的电脑由前几个月开始冷启起不来,主板华硕A7V880...1800+的CPU,标准133外频时就启不来.断电再开会认不出CPU,提示OVERCLOCKING,要进BIOS重设,如果是100外频就没事,开机后调到133外频再怎么开关机使用都没问题.难道是天冷的原因,电脑经常放在接近0度的地方.

网友:
直接用尖头起子点主板上的电源开关试试撒

网友:
我也碰见过这样的问题,已经好多块新主板了, 没办法 新的不能自己动,但马上过年了 人家也不接受返修了  。。。  所以也没法研究是哪的毛病  郁闷啊

网友:
额,很奇怪,我前段时间配一台电脑,AMD X2 4000+ 然后是华硕的M2A-VM,刚买回来还好好的,就这几天天气变冷,然后开机的时候,各风扇都转,主板就是不过自检,没有反应,一定要关机,再开机才行.这样算不算主板故障,要不要去更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由前几个月开始冷启起不来,主板华硕A7V880...1800+的CPU,标准133外频时就启不来.断电再开会认不出CPU,提示OVERCLOCKING,要进BIOS重设,如果是100外频就没事,开机后调到133外频再怎么开关机使用都没问题. ...

华硕A7V600系列有低温启动困难的通病,可能和某些批次有关系。A7V880和这个主板的设计基本上一样,A7V600更换CPU附近的滤波电容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2011-12-13):
不开机就用检测卡看看,量一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加温吧,开空调

网友:
新手来跟大家学习

网友:
很可能是南北桥空焊了,热胀冷缩嘛。你可以重新做下南北桥看看……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买个暖气不就行了?其实硬件都是好的。只是咱命不好碰上这个了。要不然就直接换个电源。

网友:
肯定是有问题的。不然不可能这样

网友:
我一个技嘉P55的主板也是这样的,不知道什么问题后面返厂好多次这后给我换了一块!

网友:
没有遇到过,加热试下了。。

网友:
还没 碰见过这样的 问题  学习了

网友(2012-12-08):
七彩虹的61不开机是设计缺陷电路上少一个电容一般加上就好

网友:
我有一台联想的台机 有时候开不了机  要等1小时后才能开机  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