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石845内存电压问题

楼主(2008-01-30):
一块钻石845内存管烧,我从老板拆一只换了还是不行,再从英特尔板拆一只,能跑了,可内存电压为2V然后慢慢降,0.1V慢慢降,降剩1.8左右就不降,但可以正常使用,到系统几小时都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的万用表没电了????
1.8V的电压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
不会的,确定正常,查别的板正常啊…………

网友:
一般来说,DDR内存当电压低于2.3V以下时,基本都点不亮了。大部分都是代码跑不完。1.8V能亮,闻所未闻

网友:
奇怪就奇怪在这里,刚触发是2V左右之后慢慢降的

网友:
和内存 供电的3055      你可以查一下     还有  内存排阻

网友:
供电的3055电压是4.98V和11.98和2.13

网友:
1。8V还能用,神了,从没见过,看下2。5V周围有没电容不良的

网友:
1.8V这个电压有些内存可以,但一显示马上就死机。

网友:
目前该板能进系统,工作几小时都没异常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