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60无法开机

楼主(2008-01-30):
本人有一台 NEC E660 用并口测试卡,开机后显示 FF 00 无法开机,但CPU风扇衣然转动!
请各位有经验的大哥指教!谢谢!
cpu

网友:
恩 这个应该是CPU供电没有出来 拆机检查CPU附近的保险 可能有断开 或局部短路

网友:
谢谢,本本波,,,,,
我已加你Q了,我想把本本寄给你修,有时间吗?

网友:
今天本人把把有电容都测量了,发现在CPU周边的电容都短路,
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一个供电短路了就全部短路了 这个要仔细排查的 给谁都得慢慢查 有点耐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