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三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8-01-30):
装上诊断卡显示00
cpu供电正常假负载两个复位一个没有电压
pci复位电压正常,断接复位诊断卡灯不闪,pci复位电压没有变化
复位针脚电压一个5v一个1.5v左右

测得s993晶体按下复位几乎没有压差是否正常

网友:
我怀疑是14.318晶振问题,两脚电压只有零点几伏,点击复位请问两脚电脚会有变动吗?
因为我按住复位在测量两脚要压没什么差别就差零点零几伏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你先上个CPU试试.就有复位了.

网友:
谢谢你们帮忙问题解决了,可以正常使用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