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核心电压偏高

楼主(2008-01-30):
一杂牌865PE主板,IO8702F——A,上假负载,主板能够复位。测假负载上CPU核心电压,竟然超过了2V,这款板子采用双项供电,电源IC是HIP6302,这样的电压上CPU应该会烧吧。电源管理芯片坏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吗?还是有其它方面的原因?

网友:
检查以下几项
1、电源管理芯片
2、供电场管
3、VID编程及电压

网友:
电源
电源管理芯片
供电场管
CPU座
!!!!!!!!!!!!!!!!!!

网友:
2V?

如果装上假负载,长时间测量
恐怕北桥要挂哦

先量量VID信号吧

网友:
有这样的鸟事,那以后不会修的板我要量久一点才行,不知道要量多久捏

网友:
有些主板有这样的电压是正常.我碰到过的.

网友:
用一导线将CPU座上的VID4(左上角横着的两个孔)短接,电路正常时此时CPU,DC-DC应输出1.54V电压.(这种方法不是绝对的,最好用CPU假负载)如不正常测VID电压正常时为3.3V除被短接一路外.如某个VID无电压,查排阻,或I/O损坏.也可测量VID对地阻值正常时应相差不多.

网友:
有些SIO不正常也会影响VCORE的大小, 另电源IC附近的贴片组件虚焊, 也会造成VCORE不正常.

网友:
学习中 我想与场效应管无多大关系 主要还是电源IC或外围电路

网友:
你可以断开一条正常连接的VID线,只要电压降下来就是正常的

网友:
最好找一个坏的CPU插上去试试.看电感处电压是否正常.这可比假负载准.

网友:
你可以断开一条正常连接的VID线,只要电压降下来就是正常的,这是什么原理?能否解释下?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电压反馈网络上的元件有问题.

网友:
示波器测量MOS管G级波形 如果波形正常就可以上CPU
如果不正常则判断为VCORE不正常 按无VCORE维修!

网友:
首先确定MOS管没有坏的。
然后可以通过查电源IC的引脚定义,看是否有不正常的电压值。
如果都是正常的,那就上CPU看看跑码不, 有些主板不上CPU电压就可能会高。

网友:
有另一种快速方法, 找一颗已经坏掉的CPU, 上了板子后量一下VCORE是否正常, 因为 VCORE的大小与假负载上的VID的设定方法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