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断电后必须清空BIOS才能启动?才能点亮显示器?

楼主(2008-01-30):
主板必须清空BIOS才能启动,经销商没进行检测直接回答的是年后返修。
我看论坛中有篇相似的贴子,就按照上面的一些评论进行测试的,但是感觉电压不同,相差也太大了?
具体情况如下:
===============================================================
每次彻底断电后(如:2~10小时不等),必须放电显示器才能点亮,才能启动。最近有时拨下电池,立马再插上,也可以。
如果不清BIOS,计算机CPU风扇也转,就是显示器点不亮,有点像过电保护状态一样。

可以确定的是:
----------------------------------------------------------------------------
COMS电池电压:>=3.3V(新电池)
主板:映泰 TForce 945P

电源:航嘉冷静王 标准版
-----------------------------------------------------------------------------

经测(断电情况下测的):
感觉电压不符。
------------------------------------------------------------------------------
1-2针脚电压:0 V
2-3针脚电压:3.15 V   (此为短接清除CMOS下的针脚)
1-3 针脚电压:3.15 V
------------------------------------------------------------------------------

网友:
一般3针是接地的。不应该有电压的。楼主可以看跑下3针的线路。

网友:
我家里的也有这问题,感觉问题不大,所以不理了...
今晚回去试下,谢谢啦

网友A:
纠正下2楼,不要随意下结论。
简单说下CMOS跳线的原理,譬如还是123,3个脚。假设正常时跳1 2接跳线帽可以保存CMOS设置,2 3为清空CMOS的话。那么可以肯定中间的脚是进SB的,那么3脚就是接地的(放电),1脚是供电脚(保存)。不知道这么说是否理解?
也就是说,当跳线帽查到1 2上的时候是有高电平的,一般3V左右,而接2 3时是低电平状态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纠正下2楼,不要随意下结论。
简单说下CMOS跳线的原理,譬如还是123,3个脚。假设正常时跳1 2接跳线帽可以保存CMOS设置,2 3为清空CMOS的话。那么可以肯定中间的脚是进SB的,那么3脚就是接地的(放电),1脚是 ...

我的怎么正好相反?
1-2脚:0V
2-3脚:3.15V
可以确实的是,针脚连接方式是正确的,就连主板说明书上也是针脚1-2为正常操作(默让),针脚2-3为清空COMS数据。顺序也没错。

针脚电压怎么会反了呢???

网友:
你的板1脚应该是接地的,而3脚是高电平供电脚,2脚进SB
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你写的1 3还是高电平状态?
查查1脚是否接地,或者通过电阻后接地

网友:
借用 十万个V什么 版主的话,
《假设正常时跳1 2接跳线帽可以保存CMOS设置,2 3为清空CMOS的话。那么可以肯定中间的脚是进SB的》。
1脚的电压由主板电池供电,2脚是直接进南桥的。如果南桥短路,是可以拉低1脚电压的,所以你在测1、2脚是的电压为0V。楼主打PCI的AD线看看南桥有没有OVER!!!!

网友:
说的好乱。现在楼主要分清123脚的问题。。如果某个脚是接地的,就暂定它是3脚,中间的脚(2脚)是进南桥的,1脚与电池相通。

网友:
十万说的很清楚,应该1脚是接地的,你好好查一下

网友:
将与供电脚相连的贴片电容都换了就OK了.

网友:
一个小时只能发三个贴...等了好长时间..

我可以确定针脚没插反,之前都是这样的接法,有图为证。http://img2.zol.com.cn/product/10/372/ceaXZObOqUOWQ.jpg

右下角可看到跳线,还有一个针脚编号(3)

下为整板图:http://img2.zol.com.cn/product/8/475/cex08fPCALE6.jpg

========================================================
暂时不说电压的事,比如都正常。
为什么,每次彻底断电后(如:2~10小时不等),必须放电显示器才能点亮,才能启动。

网友:
1-3这个电压是怎么测到的?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块着样问题底主板,正维修中,有启发啊,   我还一直以为复位电路有问题的

网友:
最近卖了一批电脑给客户,也发现两次如上问题,也是映泰 TForce 945P主板,也是要清空CMOS才能点亮显示器,,正在疑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