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正常。就是不显示

楼主(2008-01-30):
華碩.370U/的主板,跑完26---00   但就是没有显示,大家伙帮我说说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
显卡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

网友:
是集显的..主板是2000年买的..是七喜牌子...

网友:
查一下,VGA接口电路,如果正常. 也可刷一下BIOS.

网友:
外接显卡试试, 如果外接显卡也不行, 之前遇到的状况是刷下BIOS就正常了.

网友:
都试过啦..bios刷了..外接显卡都是不行..

网友:
按照道理来说,是不可能的啊?你把COMS清零,然后再外接PCI显卡,应该可以亮的

网友:
什么都试过啦....现在我就怀疑是北桥问题啦..coms清过.bios刷过.外接过显卡...用力压过北桥开机都是不亮..

网友:
先检查一下连接显示器的数据线,打一下VGA接口的阻值,正常就换I/O

网友:
首先你确认,主板跑码是否真的正常。(有些诊断卡误判)
按照电压-时钟-复位的流程,对主板进行一次全全面的检查。

网友:
按照道理来说,是不可能的啊?你把COMS清零,然后再外接PCI显卡,应该可以亮的

爱问 -8 不遵守版规

网友:
多謝大家指點.現那塊板已退回給客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