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窗T910B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08-01-30):
未来窗T910B显示器不开机

主电源正常,按键失效,不开机,cpu不起震,晶振已经多次换新,无效,7脚 9脚为高电位,其他各脚测量无异常。数字表测量晶振45脚46脚电压1.23V,强行复位消磁继电器动作,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ROM更换过吗???

网友:
显示器CPU不工作一般都不会是晶振问题的,,,除了电视机,显示器的晶振我还没有修到过一个坏的

网友:
CPU 7脚 9脚为高电位!?       七脚:为行频非锁相输出端。在刚开机或切换画面时输出高电平,...... 黑屏保护。
九脚:為静噪端,  、将两脚与外电路断开电位变 ,看来不是外围电路的问题,CPU坏了吗? 是不是有其它原因影响CPU这状态的?     感谢长风.饭吵蛋两位版主.

网友:
CPU 7脚 9脚为高电位!?       七脚:为行频非锁相输出端。在刚开机或切换画面时输出高电平,...... 黑屏保护。
九脚:為静噪端,  、将两脚与外电路断开电位不变 ,看来不是外围电路的问题,CPU坏了吗? 是不是有其它原因影响CPU这状态的?     感谢长风.饭吵蛋两位版主.

网友:
第一个回贴错!  应是:将两脚与外电路断开电位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