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奇怪问题!

楼主(2008-01-30):
DDR 1带的,是333的,256M内存
检测结果就是图片
这个是第一次检测结果
检测几次以后内存可以正常使用!
请问是什么问题!
求救
要是芯片有问题,问是第几个芯片
芯片

网友:
忘记说了
这个是单面的内存
请帮忙!

网友:
第4个颗粒有问题,另外楼主可以搜索下"RST"有很多相关的检测报告的

网友:
是第四颗内存芯片,重新加焊,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
谢谢朋友帮忙!
:) :) :) :) :) :)

网友:
看来我还要继续学习才行
。

网友:
像这样的情况,在名牌主板上是检测不过的,但是OEM板上可以通过,不过会经常死机.

网友:
我手头没有这个样的片子,请问能不能直接把坏的片子拿下使用!

网友:
偶数的片子应该能直接拿下来吧 ,不过容量好象会减一半的

网友:
1、第4颗。
2、测试内存请不要用集成显卡。因为集成显卡分了一部分内存,测试结果可能会有影响
3、如果是16位条,则可以拆掉一半还可以在某些板上用,如果是8位条,则要凑齐8个颗粒才可以使用。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
第四颗内存芯片

网友:
第一次弄内存
现在不知道怎么了
就是加焊了一下
现在开机就B0
16位和8位位怎么区别,我的是单面,8个片子,中间空出一个片子位子
是不是16位的

网友:
16位应该就是16课芯片吧,单面 8片, 双面就是 16片了

网友:
肯定的说是第四颗.先用烙铁补焊一下.不行的话就换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