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背光板要用什么方法?

楼主(2008-01-30):
可以加水清洁吗?还是直接用干布擦?

网友:
可以加水清洁吗?--->no 千萬不可!~水乾了會有水漬!

你因該要先找個~塑膠帽子~戴上!~ 防止頭髮 and 頭皮屑~掉到你的背光板上!~

一般~我多是用 3M魔布 ~去清除灰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那么多头皮屑啊,呵呵,
用个很软的小毛绒绒的刷子慢慢刷出去灰尘,。或用皮老虎

网友:
清洁背光板不用清洁剂能把背光板洗干净吗?

网友:
只要不折开  它是不会脏的  只是要换灯时要折开  要小心点不要搞脏了

网友:
要是脏了  我一般就是吹一吹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台本本有斑。我想拆起来清洁一下背光板,你教我怎么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