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MOS的问题

楼主(2008-01-30):
我有一块研祥的主板,可以正常进系统使用,只是进CMOS后什么都不设置,保存退出就自动断电,大约几秒钟又自动通电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楼主没设置过CMOS???保存退出后电脑会重新启动的,这个过程正好只有几秒

网友:
保存好CMOS后,重新启动是要几秒的啊,还是楼主没说清楚

网友(2008-04-26):
是断电还是重启过程的黑屏啊....自检时会有断暂的黑屏

网友:
电池!

是不是主板电池的问题!!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