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明922主板修好了

楼主(2008-01-30):
上次发帖查询的场管参数找到了,k3296可以用ceb6030l代换。

此版故障现象触发开机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再触发无动静。主板不亮。
用cpu假负载,检测各个供电对地阻值只有+5v正反值较小31.2.此板cpu供电没有4脚12v插座,电路是+5v经过7500驱动一对推挽管驱动3组并联的k3296场管g极。下管都是肖特基二极对管,必须脱脚测量正反阻值。

还要撤下cpu风扇座子,本来以为7500旁边的小三极管好焊,谁知道特别磁石。又怕把焊盘烧坏,弄来弄去,d882s的脚从根部断掉了。从网上查到40v/3a这样的塑封管找不到,市场上买的对管d882和b772是126封装(1500v、3a),不知道7500能不能驱动起来,先把管脚锉细。
没有查到管脚位图,万用表测一下和d882s一样,换上焊好。

测出第一组场管d s漏电,这样直接造成cpu核心供电电压升高,保护电路动作。

没有风枪工具真的很麻烦,这块板子9个3300u的电容都鼓包了,换场管电烙铁要烧很长时间才能把他们连揪带拽换掉!!!!!其中坏的k3296买不到为了保证参数一致性,把agp供电管k3296拆下来代换。agp供电管就用找到的ceb6030l赶上了。

再次检测各个供电对地阻值基本正常,开机ok。

经验是:1.轻易不要拆件,多用表测量比较。手中有烙铁就有冲动!
            2.必要的风枪加上隔热膜。拆卸就简单得多

问题:没有图纸,此类单相供电的电路谁能提供?7500是如何受控保护的,还是cpu电压检测信号输出到南桥控制pw-on信号关断的?

网友:
用cpu假负载,检测各个供电对地阻值只有+5v(对地阻值有用V做单位的??)正反值??较小31.2.此板cpu供电没有4脚12v插座,电路是+5v经过7500驱动一对推挽管(这个是什么??)驱动3组并联的k3296场管g极

网友:
+5v红色对地电阻值31.2欧

主板没有专用4脚12v插座,测量黄色的12v供给7500驱动sb772s和sd882s进一步推动k3296

网友:
这个板子是精英的生产的 精英好多老板型都是用这种方法供电的这里有张图纸 希望老师们帮忙讲解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