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典型维修一例

楼主(2008-01-30):
故障现象:220v保险管爆裂,一只470u电容鼓包,2只13009击穿短路,一只100k平衡电阻爆裂。
检查辅助管3866正常,更换2只13007,470u电容,2只150k平衡电阻。检查发现电路板设计有瑕疵,正端150k平衡电阻一端引脚距离热地太近。
分析:电路板设计有瑕疵,直接造成100k平衡电阻烧毁,一只电容因为电压不平衡造成过电压鼓包。
检修:用刀片割开加大线路之间间隙,做好绝缘。先断开主开关管的直流电源进线通电,听到“吱吱”声马上断电。证明辅助电源起振但频率不对,频率偏低证明辅助管基极对地阻值变小。检查调整三极管c1815 b c短路。换掉,重新开电没有异常响声。但很快冒烟不知何处?关电。
迅速测一下5vsb电压正常,判断辅助电源已经工作,后级有短路元件。

测量推挽管c1815坏了一只,测量7500和339对地阻值没有异常,换件上电。正常之后恢复主电源进线。触发以后无输出,风扇不转。
更换7500和339,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