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5B1P开机掉电

楼主(2008-01-30):
我手里现在有台SONY的机器先前是不开机我发现南桥坏了
换了点亮了
放了两天就开机掉电了
开机就掉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请问有没有朋友遇到过此问题啊
不开机

网友:
检查过CPU供电问题么? 还有就是南桥虚焊或性能不良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本本波
我怀疑南桥的可能性大些
这个本开始我接手时是南桥供电短路
因为我没设备所以发给一个朋友帮我做的南桥
做好后他试了一下能点亮进系统就发给我了
昨天回来我一试是开机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