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开机有时亮 有时不亮

楼主(2008-01-30):
有一台T40  ,开机有时候亮  有时候不亮   不亮的时候主机正常,屏里面能看到字。就是灯管不亮。 如果能起的来  用一天都没问题   起不来的时候多起几次也能好,起不来的时候高压部分有丝丝的响声
           各位大侠帮帮忙 判断一下

网友:
换高压包呀 换了不好就换灯管  呵呵 以为是点不亮  原来是有时暗屏哦,小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找个灯管试试看。看看谁的病。

网友:
一般是屏线or高压板,呵呵

网友:
谢谢大家   等高压到了  我换了试试看   不行再试试换灯管   大家说说换灯管怎么避免漏光  我以前换过两个 都有不同程度的漏光

网友:
谢谢本本波   今天高压到了 换上去就好了    以后要多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