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认有,但是我的电脑里看不到盘符

楼主(2008-01-30):
清华紫光U盘,认有,但是我的电脑里看不到盘符。任务栏里有USB那个标示,设置管理器里有也,但是磁盘管理就看不到,U盘的灯狂闪,
请问一下各位,要从哪里入手啊……谢谢
电脑

网友:
换晶振,加焊USB接口,闪存和主控,用修复工具修复。就这么几步。
再不行就把闪存换到一套好板上用修复工具修复一下,还不行那就是闪存坏了,不用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