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跑EO

楼主(2008-01-30):
一块杂牌的845PE ,开机后跑C1,然后就跑EO,是什么问题呢?
谢谢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具体测试点电压等论坛内搜索。
相关维修思路及方法论坛也有贴可供查询参考。恕不一一奉告。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换了个内存供电的MOS管,现在正常了……

网友:
建议LZ在原求助贴上编辑修复,写清楚原内存供电管的型号和替换管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