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17寸纯平CRT

楼主(2008-01-30):
七喜17寸纯平CRT,行管坏了,换了以后,把分辨率调到1024*768以后,整个屏幕都被拉长了,但是用800*600,就正常,请各位高手们指教一下,还有哪个部分出问题!谢谢!

网友:
整个屏幕都被拉长了,是场拉长还是行拉长?还是整个图像扩大?捡查逆程电容换电路。

网友:
上贴落个转字应是:捡查逆程电容转换电路。

网友:
应查校正电路相关的电容
特别是调整管,630之类的

网友:
有可能是S校正电容及其开关管牺牲了。查之。

网友:
同志位回答的都不错,楼主问题解决后最好把结果回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