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主板,加电即断电故障

楼主(2008-01-31):
技嘉GA-8945P PRO主板,故障是加电即断电,重新触发可以加电,但立即断电……这好像不是保护,因为以前见过的加电即断电之后就不可以继续加电了,除非拔了电源再接回去……IO是IT8712F-A,跑线路得到一个奇怪现象:ATX 绿线接IO的第106脚(ERR#),开机键接IO的第107脚(AFD#),而不是接76和75脚,这是不是说明IO坏了?

补充故障:上午测了南桥和北桥的待机电压,南桥只有3.3,北桥没电压

继续补充:今天又发现,如果触发的时候一直短接开机键不松开,那么就不会断电,只要一结束短接,就立即断电。

网友:
继续 求助……………………,急啊

网友:
ATX 绿线接IO的第106脚(ERR#),开机键接IO的第107脚(AFD#)
是对的。。好板的也是这样的脚位,跑这个技嘉IT8712的脚位可花了我不少时间。

网友:
呵呵,我倒是1分钟内就跑出来,只是不明白其中道理

网友:
8712GB、
难道楼主看的是8712的图纸?

网友:
GA的8712是特制的,与普通的8712引脚大不相同。
图纸论坛有

网友:
断电的板子
在排除了短路的可能性后,可以将IO先换一下

网友:
短路的板子也会通下点就熄   在通电  在熄的.....

网友:
试下换个CPU和检查下CPU温度和散热问题

网友:
技嘉总是跟人家不一样,连IO都是专用 的,你看看IT8712F-A下面一行是不是有GB这样?这是人家专用的,IO坏也会引起不加电或加电后掉电的哦

网友:
建议先用风筒吹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周围,这几天有好多板子都是过内存的时候就断电,吹一下就可以。

网友:
没有遇到过。是我只有送厂返修了!

网友:
我觉得先确定CPU电路中的MOS管不短路的情况下。
可强制性触发,这样在修板的时候有时事半功倍。

网友:
我们公司也有这样的板子。故障一样。只是自己不会修,都外修了。自己还很浅,路还长着呢。

网友:
感觉上是IO出问题了, 换换看吧 ! 与其猜测, 不如实作, 比较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
先测量下基本电压对地阻值,PWBTN#,32.768。 上电时不插4P12V看是否断电。如果断电查CPU供电,不是短接PSON#测量基本电压值。

网友: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正常的触发是高电平触发(低变高),即短接后松开才能触发;而现在的情况是低电平触发(高变低),即短接后不松开触发,松开就断电;由于开机电路是I/O+南桥的方式,而一切的动作都必须在南桥内部的开机模块被触发的基础上进行,那么故障应该发生在开机信号到南桥的线路中……我的想法是会不会电平在开机键传送到南桥的过程中被反转了……

网友:
先换了IO再说吧,但是一定要找GB的哦!呵呵!
再不行可能就到SB啦!

网友:
我修过好多片跟楼说的一样故障也是945的,你拿一样的好板,量下CPU座旁的电阻电容,有没异常.我修到的都是CPU的基准电压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IO是要看仔细,但技嘉主板IO8712F-A并不是全都带有GB后缀,有的只要普通IO就可以带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