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的基本服务区与备用服务区的UBA地址!!!!

楼主(2008-01-31):
讨论!MT的基本服务区与备用服务区是在一个UBA地址上吗?

我个人以前对MT硬盘中的A区C区的理解!(讨论!观点未被肯定,注意以免误)

作者:wxd989(漫步者)

以下几点是我原来对MT备用固件区的理解!(不要受我误导,我自已现在都觉得理解错误.现在希望大家一起讨论)

1.MT的C区就像我们平时用的WIN98操作系统的安全模式一样,所谓的A区,B区,C区,D区并不是单独还存在一个什么固件区,只有当服务区严重损坏,或人为加LDR,修改模块等可以让硬盘启动发生改变,就像win98有时正常模式蓝屏,你也可以人为按F8选择让它进安全模式。而C区就相当于安全模式!如果以你的理解A区C区只不进是一个表现形式!
A区---相当于---正常起动了之后的操作系统.
C区---想当于---安全模式.
A,C区都是一个系统区.都存在一个UBA地址段.

2.A区,C区只是我们平时的一种习惯说法,并不是真正的存在两个物理的UBA地址,6Y的盘A区+C区的模块就是那132个模块,A区就是在PCI里参与校验的那27个模块。

3.A区C区只是硬盘在启动时调用了不同的模块,然后以不同的标识显示,假如是YA*****我们就习惯叫它A区,YC****我们叫它C区。A区C区是后来被维修人员叫出来的。在厂家并没有这种说法。

4.看过网名: 6E-chenyh139的一片文章《2F美三硬盘的A区和B区的简要讲解》里所说的那样在2F里95模块模块里有一个指向开关,6Y也有,但我不肯定6Y也是95模块

5.A区的LDR是由38,39,4F这几个模块组成,而C区好像是由97,96,98组成,这说明我们看到的YA*****跟YC*****只是硬盘在启动时调用的模块不同,

6.在PCI—PC3000里,你在显示YA*****下也可以修改到YC******下的固件,只要你知道那些是C区的模块就行,同样你在C区也可以修改A区的固件。

7.基本固件区LDR可由38,39,4F来生成,同理C区的LDR应当可以由97, 96, 98来生成。

如果你也认为以上七个观点如果正确的话请看以下这几个图:
我把两个图合成了这张图片,相信你看出来了,一个是显示YA*****另一个显示YC*****,而这两张图是一个盘,虽然显示的型号上不同,但的确是一个盘,从YA********到YC*******而中间也没做过任何的写模块操作,只是加了一个C区的LDR进去。
一个是A区UBA改变后的图片,你可以看到像37这样的模块都不在UBA4上面了,另一个是我加C区LDR进去后各模块的UBA地址。你可以看到A区跟C区模块的UBA地址是不一样的,这证明什么呢?

1.难道在MT_6Y中存在两个物理的UBA地址池!
2.难道在MT盘中A区有132个模块,C区也有132个模块,一个MT_6Y的硬盘里有两个独立的UBA分区。
3.在这个盘的维修当中,我写了同校验码的IF模块后敲盘,如果说A跟C是在一起的,那么我进C区写回原来备份的IF模块,(我每修一个盘都会先备份到指字的目录,而且这个目录的内容也不会在修盘的过程中被复盖)这个盘应当会恢复原来的样子,可是我试过多次,甚至拿原来副头的写回去,都回不了原来的样子,写成敲盘之后A区一直进不去,外加原来自备的LDR也不行。这又说明什么?但加C区的LDR却能进去,也不敲盘.
难道这也说明A区C区不是在同一个UBA上,是分开的。

4,也许你也注意到了图中的5E模块是粉红色的,而且两个图中的5E都是同样的颜色,如果两个区是独立分开的,那为什么这两个模块会同时校验成为粉红色呢!难道这只是巧合。

需要对上图的两张图片说明下:

这个盘呢!以前有可能被人家修过,盘体是6Y_80G的,Y3******开关.在PCI—PC-3K上只认到16G但是模块校验全绿色的,原来A区的UBA地址跟现在这个盘的UBA地址如下图(为了方便大家观看,我把两图合成一张了)

进PC—3K的FMIT里面看,只有5头是打开的。我并没有关磁头的操作,可能这个盘被人家修过,如下图。而想改ID来修正容量也改不了,提示出错。后来单写IF断电,加电后敲盘,随后想尽一切办法都进不去A区,后来想到去C区跑自校修复A区的方法。本文中最上面的那张图YA******中的模块UBA地址改变,就是在C区路自校的结果。你可以看到UBA的地址全改变了,然后我又马上加了一个C区的LDR进去,其间没做任何操作,得到第一张图片中的YC****中的内容。

网友:
观点一MT的基本服务区跟备用服务区是分开的.不是在同一个UBA地址池.
理由:

观点二MT的基本服务区跟备用服务区是在同一的UBA地址池内,A区C区只是调用的模块不同.
理由:

可以发表你的看法,如果你有权威的资料更好,希望大家一起探讨!
我想除了我还有许多朋友希望能有一个肯定的结果!不管你支持那一观点!请注明你的理由,请具体一点.

贴子发上来几天了!有人看没人回!!   悲哀!
各位版主,各位高手发表一下你们的看法!

网友A:
基本固件区LDR可由38,39,4F来生成,同理C区的LDR应当可以由97, 96, 98来生成。

program1和program2是PCI从哪几个模块生成LDR,并加载进去

program1是从硬盘的38 39  4F生成LDR

program2是从硬盘的96 97 98生成LDR
96 97 98不是C区的

A和C在不同的轨道,我不理解你说的UBA池什么意思,不管是A还是C肯定都在UBA池
内,要是在LBA的话那就是用户区了,我只能说A和C在不同的轨道上,完全不同的2套
FW

网友:
MT的基本服务区跟备用服务区是分开的.

MT的基本服务区跟备用服务区是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固件区LDR可由38,39,4F来生成,同理C区的LDR应当可以由97, 96, 98来生成。

是PCI从哪几个模块生成LDR,并加载进去

program1是从硬盘的38 39  4F生成L ...

你误会了,program1和program2你跟跟A区和C区搞混了,

网友:
楼上的你看清楚了,我是怎么说的

网友(2008-03-17):
请问做SA区的偏移,要改哪个模块.怎么改法?能说说吗?

网友:
请无笑天神加我的QQ:370700738,我想和你一起来研究MT的这个问题可以吗?多谢

网友:
看不太明白 ,继续修炼先。。。。。。

网友(2009-01-08):
应该是分开的,有6Y盘被我乱写A区后进不去。加C区LDR进C区固件还是好的。如果是一起的话,全写A区就可能把C区也写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