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过内存有几种解决办法,?/?

楼主(2008-01-31):
主板不过内存有几种解决办法,?>>>>>>>>>>>..

网友:
内存,内存供电,南北桥IO都会引起不过内存。。。。。。。。。

网友:
板内有很多相关内容, 用搜索的功能可以找到很多.

网友:
碰到一个,正不知如何下手,唉,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A:
我手上也有一块,是华擎P4VT8。检查,有一个芯片W255H(查资料好像是负责提供内存时钟的)发热。北桥也有点热。数据线电压1.3V多。不知哪儿的问题。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把此内存换到能正常启动的电脑试,看是否内存本身问题

网友:
内存,内存供电,南北桥IO都会引起不过内存。。。。。。。。。,2楼正解

网友B:
先肯定内存,再查内存供电.时钟,再查IO,最后看南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肯定内存,再查内存供电.时钟,再查IO,最后看南北桥...

感谢楼上 学习ING

网友:
内存,内存供电,南北桥IO都会引起不过内存基本上也就这些,排除内存本身问题

网友:
恩,很多朋友都说了,有时内存有问题很容易造成假象的

网友:
内存不供电该检查哪里啊?请高手指点~谢谢先了

网友:
哈哈 每次重插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主板是内存槽短路烧坏一槽,其他两槽正常,可就是怎么样也过不了C1,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若在测试点都正常时,记得用洗板水好好洗洗内存槽,有可能就是简单的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也有一块,是华擎P4VT8。检查,有一个芯片W255H(查资料好像是负责提供内存时钟的)发热。北桥也有点热。数据线电压1.3V多。不知哪儿的问题。有高手指点一下。

时钟IC 热点没关系。嘿嘿。只要不是温度直线飙升

网友:
还要注意内存的AD线.............................

网友:
楼上的也都说过有内存供电   内存槽   IO  再就是南北桥了啊
但是我修过几个是CPU槽的事    你可以先煮一下   透针的你可以换个座

网友(2008-03-19):
   还有可能是BIOS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