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U供电问题

楼主(2008-01-31):
scoket462主板,使用三相供电,但总是有一组场管发烫,取下发热的一组场管后,另两组场管又有一组发热,感觉三组场管没有同时工作,是否会有不同时工作的可能

网友:
不是没有同时工作,是互相配合有问题,这种问题多数是三路的元件参数或反馈检查或PWM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