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HDD不能修复的坏道,再用什么软件可以修复??

楼主(2008-01-31):
用MHDD不能修复的坏道,再用什么软件可以修复??

网友:
pc3000了,好多人都系用这个的!

网友:
做SF是什么意思,,,本人是新手,能说来听听。。。

网友:
如果问题不是特别严重,坏道数量不是特多的情况下用金海硕的效率源一试啊.

网友:
那多呢。........THDD,.,3000  HRT  效率员  春花..你自己看咯。

网友:
首先全盘清一下零,添加一下G表和TG表,不行的话再做自校准

网友:
一般坏道太多的盘本人是先用MHDD看是否是规律坏道,如果是考虑砍头。不是直接用MHDD擦,还是不行就开SF。SF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简单点讲就是重新把硬盘出个厂。

网友A:
硬盘出现坏道 说明硬盘寿命到了 没必要再修,就是修好了 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不同意楼上的说法,修好了的大部分能再用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出现坏道 说明硬盘寿命到了 没必要再修,就是修好了 也用不了多久

那你来这里是干什么的~~来看戏吗~~来这的人不是在学习修硬盘吗~~你好奇怪哦

网友(2008-04-01):
顶一下@!!! :lol

火速挪移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B:

SF 就是自校准的意思啊,怎么,楼主没接触过硬盘的维修吗?

网友:
用MHDD加坏道加不进了就是G表满了
完美点只能做SF

网友:
如果坏道不多的话就用3K扫描加表吧,多的话就做SF吧

网友:
加SF能彻底的修好么?还是打部分而已??

网友:
用原厂低格工具试试, 有时原厂工具比较牛

网友:
所谓的原厂低格程序基本都是加G表,加满就没办法了~
还是用PC3000等专业工具加P表的好,如果太多就做SF

网友:
请问一下SF具体怎么做?有没有详细教程?我刚去搜了一下,都没有搜出啥结果来

网友(2008-08-23):
呵呵  刚好在做MHDD
也不会SF

网友:
维修如果有价值。。就修理一下了。。。要不干脆扔掉。。。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SF,没有找到好资料,请高手给点资料好吗

网友:
值得学习  !PC3000正在研究!可惜额的英语水平太差!

网友:
PC3000还是蛮强的.

网友:
试试THDD吧 有的MHDD不能修的 它能修

网友(2008-12-25):
我正用MHDD修理一块硬盘,但不知道效果如何,PC3000我就没有。

网友:
新来的,学习了!!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还是要看是什么牌子的硬盘才知道用什么维修

网友:
没人详细讲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