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纯平WEYI显示器的修理过程!

楼主(2008-01-31):
今天修理一台国产17`纯平彩显铭牌为~~~~~WEIYI。

故障现象为时而可开机时而不能开机,而且不能开机时电源灯不亮但机内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还有高压产生“喀啦”的声响。
起初以为是某个地方虚焊,把行输出,行场扫描IC电源,视放板都补焊过还是没有用
开机时还可听到行输出变压器有声响,+B电源51V正常,80V视放电压正常。
一般情况下如果+B电压正常的话电源指示灯应该会点亮的。顺着这条思路开始查找
指示灯电路部分,发现指示灯是由CPU发送电平来控制两个三极管来导通工作的。
查CPU工作电压发现只有3V多一点,显然是由于工作电压不够导致CPU不能正常工做
测量CPU对地电阻似乎在正常范围内,此机CPU电源由一颗小型的LA7805来提供,怀疑此IC损坏,代换一颗大个头的LA7805,开机+5V恢复正常。

网友:
楼主维修思很清晰  ,我想真正在维修中  可能也会走一些弯路  最好把这些也写出来  那样就更好了

网友(2009-10-25):
维修方法都是这样

网友:
楼主08年1月注册到现在才发两贴,说明楼主不仅是个维修高手,还是个潜水高手哦!~